大神门,帮忙看看附件的电路的作用,请帮忙详解!

楼主(2016-05-31):
大神门,帮忙看看附件的电路的作用,请帮忙详解!

提示︰查一下 OOK 是什麼意思,然後再稍微想一下!^_^

网友A:
哪个公司的?大富科技?   与门实现UART+2MHZ方波载波,三极管驱动,后级三级滤波,根据傅立叶变换,经过滤波后把方波变成正玄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个公司的?大富科技?   与门实现UART+2MHZ方波载波,三极管驱动,后级三级滤波,根据傅立叶变换,经过滤 ...

大神,这么做的目的何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,这么做的目的何在?

没目的,以前学习的,和我看的图竟然一模一样,这么巧,就问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