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正片和负片使用的条件

楼主(2016-05-31):
求在PCB设计中什么情况下使用正片设计,什么情况下使用负片设计,负片一般用于大铜面的电源和地,高手能解释下为什么吗?

网友:
现在很多都用正片设计了,负片是因为早期计算机计算能力不强,内存小而使用的。
正片的pcb文件会比负片大很多,现在就无所谓了

网友:
感觉台湾人电源喜欢用负片

网友:
建议设计时候用负片 后序生产工程分析文件要方便 铺铜cam软件drc分析很慢

网友:
如果板子密,建议用负片,做负片在平面层的死铜较少,平面完整性好

网友:
负片容易出错,不懂的人或身边没有师傅指点的人就最好不要用了,出了联通性的问题软件是检查不出来的

网友(2016-07-05):
一般情况下,信号层用的都是正片,内电层很多工程师会使用负片,因为没电层牵扯大面积的铺铜!

网友:
都可以的,看个人习惯了

网友:
    刚开始用负片容易出错,还是老实用正片

网友(2016-11-09):
    确实,负片初学者用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