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的问题。

楼主(2016-05-31):
    锂聚合物电池的输出电压是3.7V,可是看到很多充电芯片的charge voltage都是4.2V。请问为什么不是3.7V?用4.2V去充3.7V,不是一直会处于充电状态?

网友A:
    鋰電池滿電就是在 4.2V 附近,隨著電力消耗電壓會越來越低,3.7V 約是容量在 50% 的電壓。

    有些認證會要你宣告電池常態工作電壓是多少,部分供應商或設計者很自然就會拿 3.7V 來當常態工作條件。

電池充電有分定電流充電CC Mode)及電壓充電CV Mode),樓主可參閱充電芯片資料上的介紹,通常踢哀TI)都寫得還蠻詳細的。

    优质狗粮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!!!版主威武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鋰電池滿電就是在 4.2V 附近,隨著電力消耗電壓會越來越低,3.7V 約是容量在 50% 的電壓。

有些認證會要 ...

    涓流充电 恒流充电 恒压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