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波形问题

楼主(2016-05-31):
如图为一路DCDC的SW波形,软件上是强制工作在PWM模式的,求教下可能是什么导致波形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应该是你负载太小了  b比如你输出1A的电流  肯定不会出现了

网友:
负载加大后还会出现吗?楼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