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打开manually的时候等好长时间才出来。

楼主(2016-05-31):
大家好,打开manually的时候等好长时间才出来,库路径什么的都设置好了,这是为什么啊?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?谢谢~

网友A:
    库路径设置太多了?

网友:
    库里面的封装数量太多,也会造成需要一定的读取时间

网友:
    标示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库路径设置太多了?

谢谢,版主~ 有一个地方的路径多了两个,而且是无效路径,删除了就好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