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键单击菜单问题

楼主(2016-05-31):
在函数中增加以下代码,但是右键很多时候不能出现 done cancel 。只能看到snap pick to 。。。。菜单项 是什么原因?@deargds
popup = axlUIPopupDefine( nil (list
    (list "Done" 'myDone)
    (list "Cancel" 'myCancel)
     ))
    axlUIPopupSet(popup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函数定义:

procedure(myCancel()
    cvn_flag = nil
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axlUIWPrint(nil "")
    axlCancelEnteRFun()
)
procedure(myDone()
    cvn_flag = nil
    axlUIWPrint(nil "")
    axlFinishEnterFun()
)

楼主:
@XYX365 @deargds 求教

网友A:
16.x先把Application Mode设为None  axlShell("noappmode"),注册程序命令时,cmdType 为 "general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6.x先把Application Mode设为None  axlShell("noappmode"),注册程序命令时,cmdType 为 "general"

非常感谢大神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