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mbol Edit制作新器件问题

楼主(2016-05-31):
在做新的Symbol时,添加了Value特性,但是在输入值时总会弹出图中错误,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问题补充:如果新建的器件没有填写Value值,而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,填入Value值,就可以,不会报错。

网友:
Muhaha……和我一样;

这个Value值,可以通过Central Library Manager(VX里叫 xDM Library Tools) > Tools >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看到,format是real,根据文档的说明:Real — Real numbers only,只能填数值;

大概是EE7.9的时候,对Value值还没什么限制,但我记得我在7.9.5版本遇到了这个问题;

不过,在VX里,新的Symbol Editor是xDX Designer,在那里编辑Value不受这个约束。

制作原理图时,可以手动修改Value,但那是Part的Value,是在Part Editor里定义的,而非Symbol的Valu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