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 管波形,求助

楼主(2016-05-31):
比较简单的一个MOS电路但是不知为啥出不来波形,求教。附电路图和测量各点波形,1,2,3分别对应TP14,TP10,TP6,才20K就不行了,1K 时还是可以的,请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。MOS 不是用的电路图中的那个 ,是另一个型号BSZ160N10NS3,规格书中上升时间下降时间都是NS 级的,几百K应该可以啊?求指点哪点没有注意到,谢谢。

Infineon-BSZ160N10NS3 G-DS-v02_01-EN.pdf

网友A:
1.你輸入VGS=40V 大於規格書 +/-20V,恐怕會燒會 MOS 吧!
2.什麼是【才20K就不行了,1K 时还是可以的】,這是指那兒?

狗大開扁了!^_^

网友B:
MOS自身的寄生电容造成的,
Input capacitance C iss - 1300 1700 pF
Output capacitance C oss - 240 320
Reverse transfer capacitance Crss - 11 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你輸入VGS=40V 大於規格書 +/-20V,恐怕會燒會 MOS 吧!
2.什麼是【才20K就不行了,1K 时还是可以的】, ...

1.VGS 没有到 40V 啊
2.20K就是输入 TP14 处的频率。

应该是楼下说的原因了,输入电容太大,因为手上有料就用了一个功率MOS ,输入电容很大,选 一个普通三极管 2N7002 输入电容30PF好很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S自身的寄生电容造成的,
Input capacitance C iss - 1300 1700 pF
Output capacitance C oss - 240 32 ...

应该是后一级的输入电容影响了前一级的输出,选个2N7002好很多了,但是还是有,有办法改善吗?

网友:
我曾经也遇到过,换成三极管就好了,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电流大小三极管是否能扛得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后一级的输入电容影响了前一级的输出,选个2N7002好很多了,但是还是有,有办法改善吗?

看錯了!以為示波器20V/S ,高度2格不就40V。後來仔細再看,前面有2V,原來後面是20U/S,不是20V/S

网友:
换个参数的MOS啊

网友:
频率肯定上不去啊,你这个相当于open drain输出,而且mos栅极输入电容也不小,上升沿肯定比较缓,你说的mos本身的开关速度应该是不带上拉电阻测试得到的结果,你可以尝试把上拉电阻再减小。

楼主:
别人给的建议,仿真出来波形挺好的,就按这个做到时候出来看看情况吧,大家有啥别的建议没有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别人给的建议,仿真出来波形挺好的,就按这个做到时候出来看看情况吧,大家有啥别的建议没有?

更新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