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工具栏变小,如何恢复啊?

楼主(2016-05-31):
大神们,求助啊

网友A:
    这个本来不就是小的吗??难道你的是大的??

网友B:
    开始/运行中输入 regedit ,通过注册表编辑器看到注册表;
    修改注册表值   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ORCAD\CaptureWorkspace\16.3.0\sofeware\ORCAD\CaptureWorkspace\16.3.0\workstate_u1_2\ToolBarMgr\Large button   False改为Tru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本来不就是小的吗??难道你的是大的??

    老大你看图片搜索的地方明显都看不清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开始/运行中输入 regedit ,通过注册表编辑器看到注册表;
修改注册表值   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ORC ...

    有没有不改注册表的办法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本来不就是小的吗??难道你的是大的??

哦这个意思啊,我以为是超级大的那种呢

网友:
    OrCAD工具拦图标变小问题:可能是非正常退出程序造成的。
解决方法:
改之前要先关了Capture
1.在windows的开始/运行菜单中输入"regedit"你就可以通过注册表编辑器看到注册表
2.修改注册表键值: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OrCAD\CaptureWorkSpace\16.3.0\Software\OrCAD\CaptureWorkSpace\16.3.0\WorkState_v1_2\ToolBarMgr\Largebutton为False→Tru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