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组内间距错误DRC无提示

楼主(2016-05-31):
    如附件所示,我设置了差分线线宽和线距,规则也打开了,但是图中左边的差分线间距有问题,DRC却没有检查出来。请各位大神赐教!

楼主:
    补充一下,规则中差分线组内间距为5.3mil,实际图左边的差分线间距为5.71或7mil

网友:
    让给你解决问题呢,下载你这个附件还需要威望值???

网友A:
    差分对间距问题,Primary Gap设置MIN spac 有冲突,再就是走线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分对间距问题,Primary Gap设置MIN spac 有冲突,再就是走线有问题

谢谢!终于想明白了,软件检查不出来这个问题,就像差分不等长,部分地方要绕线一样,距离加大是不报错的

网友B:
    还是没有看明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没有看明白?

    看了你曾经发的一个帖子别人的回答,应该更好理解。“Primary Gap和neck gap是实际走线的距离,单独调整np中的一条线导致np之间大于或小于这两个值不会有drc显示。但实际走线np之间小于Min Line Spac是会报出drc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