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互扰问题的请教

楼主(2016-06-01):
相同固态盘产品,分别单独供电时没有问题,共用同一路电源时,相互之间产生互扰,如果其中一个出现问题,另一个也会收到影响,请问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,或者说可否帮忙分析这种问题的出现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:
电源供电不足?

楼主:
除非外供电不足,产品内部冗余设计已经足够使用了。

网友(2016-07-12):
模拟和数字电源建议用磁珠/0R电阻隔离开来。地是否需要隔离,要看调试的情况,多数情况下高频是不需要隔离的,低频如果有互扰则要考虑地划开moat了。

网友(2016-09-21):
电源传导干扰

网友(2016-11-02):
我们也遇到个类似问题,射频板与数字板链接就出现时钟抖动,单独是正常,最后发现电源引起,处理数字送来的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