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用STM32去升级FPGA外挂的FLASH硬件设计思路

楼主(2016-06-01):
大家好,我想用STM的硬件SPI接口去升级FPGA外挂的SPI接口的FLASH,同时保证FPGA也能通过JTAG口升级自己外挂的FLASH,不知道各位硬件是选择什么方案。谢谢大家。

你是想找個 SPI 電子開關做切換嗎?^_^

网友:
fpga支持那些方案啊?

网友A:
大家好,我想用STM的硬件SPI接口去升级FPGA外挂的SPI接口的FLASH,同时保证FPGA也能通过JTAG口升级自己外挂的FLASH,不知道各位硬件是选择什么方案。谢谢大家。===>我们公司的一贯做法,只用一个flash,分两个区:一个用来存FPGA的RBF文件,一个用来存CPU的bootload和系统文件。具体怎么把文件写到flash去,通过网口或者串口、或者USB口。理论上来说用JTAG的非常少,除非CPU不支持其他的升级。一般都是用SD卡或者USB线。

楼主:
一种方案是想找一个二切一的电子开关,另外一种有没有类似mos管搭的电路

楼主:
超级狗大神,有没有推荐的二切一的电子开关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有!下班給。公司封鎖上傳。>_<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家好,我想用STM的硬件SPI接口去升级FPGA外挂的SPI接口的FLASH,同时保证FPGA也能通过JTAG口升级自 ...

cpu我们用的是内部的flash,我的想法是想用一个U盘就能把cpu和fpga的程序升级完毕。不知道你电路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。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超级狗大神,有没有推荐的二切一的电子开关,谢谢!

TI SN74CBT3257 - VCC = 5V
TI SN74CBTLV3257 - VCC = 2.3V ~ 3.6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超级狗大神,有没有推荐的二切一的电子开关,谢谢!

Fairchild FST3257 - VCC = 3V ~ 5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超级狗大神,有没有推荐的二切一的电子开关,谢谢!

Analog Device ADG3257 - VCC = 3V ~ 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I SN74CBT3257 - V[sub]CC[/sub] = 5V
TI SN74CBTLV3257 - V[sub]CC[/sub] = 2.3V ~ 3.6V

非常感谢!!

网友:
SPI和MCU和FPGA的通讯接口,平时调试可以用FPGA可以通过串口网口下载程序,SPI FLASH应该是分区的吧。板子跑起来之后,可以做MCU与FPGA的通信协议,然后读升级文件类似的方法,写文件到flash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