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tium区域规则设定问题

楼主(2016-06-01):
如何设定在某一区域的顶层或者底层,或者中间层,走线与走线,焊盘和走线间距。

网友:
    单独设置个器件的规则

网友A:
    可以设置room区域,然后对romm区域设置规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设置room区域,然后对romm区域设置规则

设置room,只能控制焊盘和走线与元件间距,单是如果在中间层走线和走线,焊盘和焊盘的间距怎么控制。

网友A:
    正如二楼所说,器件焊盘与焊盘可以直接对这个器件进行规则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如二楼所说,器件焊盘与焊盘可以直接对这个器件进行规则设置。

    器件下面的走线和过孔呢

网友:
    可以设置一个room和一个器件两个规则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置room,只能控制焊盘和走线与元件间距,单是如果在中间层走线和走线,焊盘和焊盘的间距怎么控制。

    可以用语法设置

网友:
    room规则就可以帮你解决此问题

楼主:
    经过尝试,在设置room时候把这条命令放上去就行了,InComponent()and (IsArc or IsTrack or IsVia) 就ok。谢谢大家,结贴!

网友B(2016-10-12):
    这个是可以设置器件范围内的其它层走线的规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可以设置器件范围内的其它层走线的规则吗?

这个就是设置范围内器件和过孔,走线的间距,在所有层都不会报警。如果要单独设置某一个层我觉得再与上一个层控制应该就可以吧,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