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DX DesignerVX1.1问题

楼主(2016-06-01):
每次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新建了一个器件,但是在xDX Datebook中都找不到新建器件,都是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才能加载进去,软件里是否有刷新的功能,不需要关软件直接通过刷新功能加载新建器件呢?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tools 下有一个更新库,或者把xdxdatabook关了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