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在铺铜后热焊盘开口总是违规,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(2016-06-01):
用了pads9.5版本后发现铺铜老是在铺铜后出来短路的情况,DRC都能够查出来,意思是软件知道它是短路的,但是为什么还会给铺上去呢,需要说明的时我在设置里面已经勾选了“移除违规的热焊盘开口”如下图: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E0MDE2fDY0MjA0NzMxYjgyZGM1OWM3MGRmODEwOGFmMzVlYzEzfDE3NTg2NTY4Mzk%3D&request=yes&_f=.jpgattach://114017.jpg

网友:
    可以设置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安全间距

网友(点评):
我当然是设置了规则的,这么说吧,就是说没有铺铜前DRC都是全部通过的,一铺铜,就会有很多铜皮与线路或PAD短路。

网友:
    检查下规则,保证电源的规则是正确的,要还是这样就是软件bug了,重新导入导出几次试试

楼主:
    确实是BUG引起的,明知短路还往上铺铜,我碰到很多次了,没办法只能调整适当的设计规则,或放一下禁止区域来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    按 " i "  , "Enter"  除錯,再重新鋪銅

    如果還是不行, 就調整copper 的 width

网友:
    这个是bug,不太常见。
    试试这样的解决方法:通常出现bug都是和器件的焊盘有关,将铺铜bug出现位置的器件移动一下位置,移动后重新整板铺铜,铺铜后再将器件移回原处,再次铺铜。
    例如某个出现铺铜bug的器件在PCB图上的坐标是(1,1),将其移动到(1.1,1),之后整板铺铜(铺铜时新出现的错误暂且无视)。铺完后再将器件移回,并再次铺铜,看看bug是否消失。
    如果bug不消失,折中办法就是将器件移回的时候,坐标定为(1.00001,1)。
    总之器件位置有变化,bug就最有可能消失。

网友:
    把泪滴取消试试

楼主(2016-07-20):
    谢谢,我没办法只能在错误的地方设置禁止铺铜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