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拼板疑问?

楼主(2016-06-01):
1.allegro中拼板后需要重新生成位置表吗?
2.如何生成?比如拼板后有两个R1,怎么办?
3.位置表的作用?

网友A:
    导出gerber,到CAM350 或gerberTool里面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导出gerber,到CAM350 或gerberTool里面拼

    拼好后可以生成新的位置表吗

网友B:
    位置表是什么?用于什么用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位置表是什么?用于什么用的?

就是元器件的坐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