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π型滤波如何选取相关参数?

楼主(2016-06-01):
如图,中间为HI1612X560R-10超大电流磁珠,不知这三个器件如何选取,先选定电感,在选定电容?请指教

网友:
http://www.calculatoredge.com/el ... pi%20low%20pass.htm

网友:
https://www.eeweb.com/toolbox/pi-match

网友:
FilterCAD 3.0

很久沒用了,您試試!

网友A:
原則上是先選電感,個人所持的原因有二︰

  • 電感可選用的值遠比電容少。
  • 電感的 Q Factor 對濾波器帶寬…等特性有極大的影響。

一次出手用掉四份狗糧,出手闊綽。 >_<||| (其實基本上是來賺積分的!) 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則上是先選電感,個人所持的原因有二︰
  • 電感可選用的值遠比電容少。
  •
    感谢版主,我研究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