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两条线不等长是会有颜色提示的设置,怎么弄?

楼主(2016-06-01):
就是如果某对差分线长度相差大于某一个数值的时候,会出现颜色提示。怎么设置的?

网友:
    规刚设好,找线时就有提示的。

网友A:
    Stactic Phase 的檢查結果是沒啥意義的.
因為發生相位差時 , 你知道是在哪裡開始發生問題嗎?
    如果不知道 , 就是靠經驗猜了 , 猜錯了事自己挖坑給自己跳.

    應該要使用  Dynamic Phase才能知道問題發生點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actic Phase 的檢查結果是沒啥意義的.
    因為發生相位差時 , 你知道是在哪裡開始發生問題嗎?
    如果不知道  ...

我設定Dynamic Phase,就沒有底下圖片的提示了,想知道是哪邊需要開啟設定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