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e7.9.5如何导出贴片坐标文件

楼主(2016-06-02):
我用mentor ee7.9.5导出贴片坐标文件时发现导出的元件坐标数据不对,是不是要指定圆点?圆点要怎么指点?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,请大侠们指点,谢谢!

楼主:
没有高手在这里呀?

网友:
菜鸟先来垫个底,器件在使用Cell Editor编辑时,能看到Origins,系统根据该点来计算坐标,最好在收尾时,手动调整(比如改为器件中心点),否则在PCB布局时,器件的角度一转,Origin跟着变,贴片坐标也就五花八门了。

网友A:
用附件的脚本即可

AIS-centerx,y.vbs

网友:
export》generalinterfaces》gereric ate在输出文件夹里面生成vb_ate

网友(2017-07-17):
方法学习一下

网友(2019-02-26):
引用 网友A:
用附件的脚本即可

还是脚本方便,谢谢分享

网友(2019-08-26):
    正好,试一下!谢谢!

网友(2020-09-25):
    看看是否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