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拼板

楼主(2016-06-02):
allegro拼板方法步骤

网友:
    这个方法不太好啊,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用?

网友A:
allegro17.0拼板:1、完成单板并调好丝印,丝印层用Atuo_silk层然后建Module;Tools→Craete Module→框选整块单板→命令栏里输入Module的坐标原点(自定义)。→给Module命个名,保存在默认的当下设计目录下。2、摆入Module;Place→Manually;Advance Settings项中勾选Library,其它默认→回到Placement List项中下拉选Module defionitions→其下拉中应该就有刚才保存的文件名了,点取→根据“原板”所处的位置和刚才建Module时所定义的原点在命令栏里输入要摆入的位置坐标值以精确摆入,最后为美观可删除Module的外框框(注意不是删板框),其它工艺边自己再画个板框加上去→按正常单板出gerber即可。注意手工加上去的丝印未能纳入Module中,得自己再加一下,复制原板的即可。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,通常将各子板的Board Geometry/Outline删除,然后对整个拼板后的PCB文件添加一个统一的大Outline。原内部的小Outline则添加邮票孔或者标示V-CUT线用于各小板分割,比如点击Add line命令,Class为Board Geometry、Subclass为V-CUT(自己新建,setup-Subclasses ),然后在原Outline位置画出V-CUT线.

提示:有些人习惯用components层做最终丝印层,这个对拼板是不行的,请用正式的Auto silk层调好丝印再拼板。

tdl

网友:
    可以交给板厂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17.0拼板:1、完成单板建Module;Tools→Craete Module→框选整块单板→命令栏里输入Module的坐标原 ...

这个方法有问题

会编号出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方法有问题

会编号出错

既然是拼板何来编号出错,用Auto_sil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既然是拼板何来编号出错,用Auto_silk

    使用这个方法默认在丝印前面要增加一个前缀
而且有时候发现导入的模块 存在部分网络连接丢失的问题,没有全联通

我一般就在cam350实现自动拼板

你说的另一个方法能详细描述一下吗

网友:
    可以交给板厂帮你拼,其实C拼版很容易的

网友:
    丝印层按照PDF资料,添加 module definition 拼板。

网友:
    这个方法不太好啊,直接是办法是导CAM350里面去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使用这个方法默认在丝印前面要增加一个前缀
而且有时候发现导入的模块 存在部分网络连接丢失的问题,没 ...

先调好丝印再拼板
用 Auto Silk,
用 Auto Silk,
用 Auto Silk,
重要的事说三遍,即是拼板,你还管网络干嘛?只要东西没飞掉就行了。还有,此方法我只在17.0版本上验证,17.0版本没发现什么网络不正常。其它版本我不保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allegro17.0拼板:1、完成单板并调好丝印,丝印层用Atuo_silk层然后建Module;Tools→Craete Module→框选 ...

回头试试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先调好丝印再拼板
用 Auto Silk,
用 Auto Silk,

   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层的 是不是少的层的板子要通过增加空层进行配合才行?
    直接应该不兼容吧

或者如果操作可以最快将层少的设计直接变更为多层的设计?

是不是在层名的命名上必须保持一致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层的 是不是少的层的板子要通过增加空层进行配合才行?
直接应该不兼容吧

    想太多了吧?不同层数还想拼板,等你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太多了吧?不同层数还想拼板,等你试。。。。。

    我的意思是:不同的板子 将层数少的 中间内插一些多余的空层 是不是也可以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想太多了吧?不同层数还想拼板,等你试。。。。。

    是不是要保持层数一致 层名一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要保持层数一致 层名一致?

    都说了等你试验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    拼板只能针对同样数量的层数而言,不同层数是无法拼的,6层的想和8层的拼一起是不行的。
拼版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单独有一层,那一层和阻抗要求放在同一层,要几拼就直接在PCB里面拼就行,再加邮票孔,如果碰上异型的板子,可以在AUTOCAD里面拼好再导入,因为ALLEGRO有时半圆弧不好处理,也无法获取中心点的位置。就是画个大概的拼法给板厂,人家会根据你给的框,把线路都复制过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拼板只能针对同样数量的层数而言,不同层数是无法拼的,6层的想和8层的拼一起是不行的。
拼版一般情况下我 ...

需要注意:1.邮票孔的位置要远离接口器件,碰到有接口器件在板边的话,那个器件位置下就不能放置邮票孔;                  2.拼板的四周要放4个固定孔,孔径是2.5MM;

                  3.拼板的四周要放光学点,如果正反面都有器件,一般一个角2个,一正一反;
                  3.邮票孔的孔径大概是0.4MM;
                  4.邮票孔之间的间距大概是1MM;
这些也不是绝对的尺寸,你们可以参考下,反正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来走的

网友(2017-07-07):
没图片,你说个卵

楼主:
操作这么简单。。。。

网友D(2017-09-26)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17.0拼板:1、完成单板并调好丝印,丝印层用Atuo_silk层然后建Module;Tools→Craete Module→框选 ...

你好,我在第2步“摆入Module;Place→Manually;Advance Settings项中勾选Library,其它默认→回到Placement List项中下拉选Module defionitions”这里下拉菜单里面没有我创建的.mdd文件,是不是哪里路径设置不对呢,但是我找不到是具体是哪里的问题,能指点一下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在第2步“摆入Module;Place→Manually;Advance Settings项中勾选Library,其它默认→回到Placeme ...

好久没画板了,我也不记得了,应该是路径问题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