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宽度超过PIN的宽度,工艺方面会带来什么影响?

楼主(2016-06-02):
求助' J* a7 s1 v4 f' c

网友:
线宽比pin粗加上阻焊开窗,会导致实际加工出来的器件焊盘大小不一,锡膏溶解时表面张力不一致,会有焊接风险

网友:
如果这种情况板子上太多,不容易处理,可以指示CAM工程师对此类情况的焊盘按照solder defin处理(他们可能有自动化程式)

网友(2016-08-02):
看你铜厚啦,铜厚越高影响越大,因为是阻焊限定的焊盘。不过这种粗线和大铜皮上的焊盘开窗CAM都会根据工厂能力处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