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仿真不动

楼主(2016-06-02):
想请教下,HFSS建模之后 check没问题但是analysis不出结果,仿到中间就停止不动,为什么?

网友A:
你是用HFSS第幾代? model有嗎 可以傳給我看看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用HFSS第幾代? model有嗎 可以傳給我看看嗎?

不好意思,我这还比较菜,因为是在unix中做的,不知道怎么传。就是一个微带线,返回路径有空隙的一个模型。分析时,progress停留在solving matrix 1
of 2不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这还比较菜,因为是在unix中做的,不知道怎么传。就是一个微带线,返回路径有空隙的一个模型 ...

好的那你切換看一下收斂的情況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那你切換看一下收斂的情況吧

好的,谢谢您。

网友(2016-07-14):
停住不动的时候,电脑主机风扇赚的快吗,我之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是因为i内存不够用了,换了一个大内存的就好了

网友(2017-06-19):
是不是模型太大了,网格太多了。机器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