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 仿真进度条不动

楼主(2016-06-02):
HFSS仿真时check没问题,但是仿真中progress停滞不前,得不到结果。请问该怎么解决。谢谢。

网友A:
应该不是什么问题,可能是你的结构比较复杂,一直在仿真?如果方便,可以把你的模型拿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什么问题,可能是你的结构比较复杂,一直在仿真?如果方便,可以把你的模型拿出来看看

您好。是一直在仿真,停留在solving matrix part 1of 2的进度条就不动了。模型就是一个微带线,在返回路径有空隙。具体的模型上传我还不太会,不知道这样说可以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。是一直在仿真,停留在solving matrix part 1of 2的进度条就不动了。模型就是一个微带线,在返回路 ...

那就多等等,有空隙说明结构相对比较复杂,这样是会慢很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