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上放置器件能不能自动增加位号?

楼主(2016-06-02):
    原理图放置一个新的器件时,有没有个设置在放置器件时位号自动添加,不是?号

网友A:
    可以啊,第一个需要自己输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啊,第一个需要自己输入

有什么设置吗,我这个怎么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

    有什么设置吗,我这个怎么不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有什么设置吗,我这个怎么不可以

    T+P里面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T+P里面设置

    但是它这个会出现位号重复的情况,不能自动识别增加相应的位号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但是它这个会出现位号重复的情况,不能自动识别增加相应的位号吗

    实际中,很少会为了序号纠结。你可以这样子处理

网友:
    可以的啊,你把第一个输入了后,后面的都是自动累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实际中,很少会为了序号纠结。你可以这样子处理

    這個方法好用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