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画圆走线

楼主(2016-06-02):
如图:请教各位大神,在pads里,如何设置画出图中的几条圆形走线?

网友:
用Pada Router F3走線的過程中按滑鼠右鍵使用Follow功能(可沿板邊走線v9.5版以後才有的功能) , 也可沿零件邊繞線, 不知對你是否有用 謝謝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