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DO最大输出电流

楼主(2016-06-02):
在选用LDO芯片时,电流余量该如何选择?比如:负载最大电流为200ma,那么LDO额定电流改选多大?

网友:
    一般最大的输出时3A

网友:
    一般是需要的2倍

网友:
    最大的输出时3A,设计时最好留有一定余量

网友:
    散热很好的情况下,动用一切最牛的方法降温的情况下的电流输出,为最大输出电流。

网友:
    300mA的应该OK了吧

网友:
    要看你的LDO的质量怎么样,最好是选择比实际使用的最大电流大一点的。这样LDO压力不会很大,另外后极电路工作也稳定

网友:
    按80%降额使用应该差不多

网友(2016-07-15):
    LDO主要考虑温度的问题。温度跟自身的损耗功率有关。由输入电压-输出电压得出LDO的电压UL,再测出电路工作的电流IL;计算出LDO的损耗功率PD。结合DATASHEET,看看PD带来的发热温度。大概就能算出使用的电流,一般不超过额定值的一半。

网友(2016-11-13):
    回帖是一种美得

网友:
    300mA绝对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