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如何破解Pads9.5啊?疯了

楼主(2016-06-03):
 win7下安装pads9.5 ,破解也是按照说明来的,可是结果就是不行,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9.5很好破解的。。注意一下 License的位置对应上还有环境变量设置好。。一般都问题不大。。

网友:
改下环境变量啊

网友:
用的好好的,突然也出现这个问题, 求解,重装也不行

网友:
用吴川斌大湿的馒头破戒大湿啊   点一下鼠标完事儿

网友:
    我一般用破解好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