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EVX安装步骤

楼主(2016-06-03):
mentor最新的高端PCB设计工具xpedition(老版本叫Expedition)包含两个安装包,一个是帮助文档的安装包,另一个是软件安装包。

通常先安装软件,再安装帮助文档。

打开Software文件夹,双击setup.exe开始安装,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 按钮。

接下来要选择软件安装包的路径以及软件的安装路径。一般情况下安装包的路径都是正确的,只需要指定软件的安装路径即可。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。

说明:如果是第一次安装mentor软件,安装路径默认为C盘下的MentorGraphics文件夹,如果之前已经安装过mentor软件,安装位置会继承上一次的设定(注意:安装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字符和空格)。

         在接下来的对话框里选择安装类型,选择默认的“典型安装”。

在随后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要安装的软件模块,如果这时候license已经设置好,那么安装程序会自动勾选已被授权的功能模块。如果暂时还没有license,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勾选,一般就是原理图、布局布线和建库几个模块。

点击下一步,在许可协议对话框中选择“同意”。

然后再次确认软件的安装位置和需要安装的软件模块。

确认无误后点击“安装”,开始安装软件。期间还会自行安装脚本和C++等,安装时间根据电脑配置和模块数量不同,需要十几分钟到半个多小时不等。

安装过程中会弹出对话框,按照默认选择进行下一步即可。

一直点击下一步,直到出现下面的对话框,点击“完成”按钮继续。

软件自动配置脚本。

配置完成后,界面如下。

点击“完成”,关掉当前界面。(到目前为止,软件安装完成,已经可以使用了,如果不需要看帮助文档,可以忽略另一个安装包)

启动软件:在开始菜单>所有程序下会出现Xpedition设计流程:

从VX版本开始,Dashboard图标不会自动出现在桌面了,如果用习惯的话,可以到Design Entry下面找到,手动创建快捷方式。

需要安装帮助文档的接着看:
打开Documentation文件夹,双击setup.exe开始安装。
选择“安装产品”
安装路径选择与软件一样的安装路径即可。

         点击“下一步”,安装类型仍然选择“典型”。

         勾选模块时,根据当前安装的产品选择“EEVX”,然后点击“下一步”

接下来,在弹出许可协议对话框中选择“同意”

         再次确认安装路径和安装的产品,确认无误,点击“安装”,开始安装帮助文档。

         安装完成后点击“完成”按钮,关掉安装界面。(安装结束)

更多安装tips可以联系Mentor最佳合作伙伴奥肯思科技公司
北京:010-68058081 上海:021-5459105  成都:028-86716980
研发和培训中心:010-82346812

网友A:
有安装包吗?谢谢

网友B(2016-07-07):
win7可以按照这个来吗?

网友B:
licensing哪来的?怎么破解的,糊里糊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安装包吗?谢谢

安装包可以在Mentor官网下载。
目前网上也有人共享了下载信息,可参考!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72344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安装包吗?谢谢

安装包可以在Mentor官网下载。
目前网上也有人共享了下载信息,可参考!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72344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n7可以按照这个来吗?

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icensing哪来的?怎么破解的,糊里糊涂的

这个,上百度搜索一下,应该可以找到。

网友(2017-02-08):
安装包,安装、破解流程能不能发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安装包吗?谢谢

官网没有账号不能下载的,也就是只有客户才能下载吧

网友(2019-03-09):
你好,请问我的破解文件不能自动生成license.dat文件,而我朋友安装的就可以,怎么解决

网友(2019-04-20):
安装好之后显示没有license,如何解决?报错如下:
当前没有可用的“Xpedition Designer 201”许可证项。 项目将不会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