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kill 调用select后,退不出来的问题

楼主(2016-06-03):
axlCmdRegister("stop_command" 'stop_command ?cmdType "general")

procedure(stop_command()
    axlShell("done")
    axlUIWPrint(nil "----exited current command----")
)

allegro的菜单上作了一个菜单项调用这个skill的函数封装,来退出所有的axlselect。调用完,也打印了退出当前命令了,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退出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axlCmdRegister("stop_command" 'stop_command  ?doneCmd "axlFinishEnterFun()  axlUIPopupSet(nil)"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xlCmdRegister("stop_command" 'stop_command  ?doneCmd "axlFinishEnterFun()  axlUIPopupSet(nil)")

好像不行。报错:E- Finish current command before starting new command.

网友B:
"general"改为“interactive”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"general"改为“interactive”试试。

改完之后,提示E- Finish current command before starting new command.

楼主:
改成如下:
(报错:----stoped current command----
E- No command active)

axlCmdRegister("stop_command" 'stop_command  ?cmdType "general")

procedure(stop_command()
        ;axlCancelEnterFun()
        axlShell("done")
        axlUIWPrint(nil "----stoped current command----")
)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改成如下:
(报错:----stoped current command----
E- No command active)

axlSelect放在while里面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xlSelect放在while里面了吧

没有 ,只有一个axlSelect。我通过在allegro命令行上输入一个axlSelect,然后通过skill调用这个函数,也退出不了。
但是在allegro命令行上直接输入axlShell("done"),可以退出。不知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 ,只有一个axlSelect。我通过在allegro命令行上输入一个axlSelect,然后通过skill调用这个函数,也 ...

再执行axlCancelEnterFun就可以退出

楼主:
这个函数改成如下?
procedure(stop_command()
        axlShell("done")
        axlCancelEnterFun()
        axlUIWPrint(nil "----stoped current command----")
)
还是报错如下:
----stoped current command----
E- No command active

网友(2019-11-20):
引用 楼主:
    改完之后,提示E- Finish current command before starting new command.

    遇到相同問題
    輸入axlShell("done")也退不出去
    卡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