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dit菜单下面的properties属性对应的axl函数是什么呢?

楼主(2016-06-03):
find面板中选择的是symbols
edit菜单下面的properties属性对应的axl函数是什么呢?

网友A:
没有对应的axl函数,因为properties是可以自己加的,要获取值,直接通过dbid->prop->??,设置值可以用axlDBAddPro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对应的axl函数,因为properties是可以自己加的,要获取值,直接通过dbid->prop->??,设置值可以用axlDB ...

谢谢啦,但是在dra封装文件中,这儿symbol的dbib 是没有的?,在brd中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NOALL" "symbols" ) ?onButtons '("symbols" )) 是有dbib的
但是dra文件中,这样做,确是没有dbib的,如何用这个axl函数对dra封装的symbol进行操作呢?关键是这个函数第一个参数要一个dbib,可是现在没法获取到这个dbib,也就没法用这个函数进行操作呢?
换句话说,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获得dra封装文件中,这儿symbol的dbib??

hoo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啦,但是在dra封装文件中,这儿symbol的dbib 是没有的?,在brd中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NOAL ...

dra里面就具体到pin,shape这些元素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ra里面就具体到pin,shape这些元素了吧

对的,问题已解决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