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Graphics IPC-7351 LP Wizard做出来的封装是不是偏小?

楼主(2016-06-03):
贴片应该没问题,手工焊的时候总感觉不好焊,怎么设置下?

网友(2016-09-12):
顶一下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求高手指教一下

网友A(2017-01-17):
有3个选项,你选择M,不要选择N,L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3个选项,你选择M,不要选择N,L就可以了

谢谢,受教了

楼主:
如图位置设置。

网友(2017-03-22):
你如果是手工焊接的话,你可以选择正常模式生成封装,实在不行就用最大的。保证好用,就是让费布局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