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PADS 转Allegro成功方法

楼主(2016-06-03):
这两天一直在研究怎么将pads9.5 文件转为BRD文件,我现在使用allegro16.6版本,使用论坛上的方法,Allegro自带的转换一直没有成功。求PADS 转Allegro成功方法。谢谢!

网友:
    转了以后也是问题多多

网友:
    转成ALLEGRO后要做一定的修改,大部分是可以用的,以前因为用不惯PADS将四层6层都转过,修改一下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A:
    有些封装的焊盘也有重新编辑修改才行

    而且默认的焊盘都是pad1-无数累加形式

    不能是正规的使用方法

    凑合该板子用还行

网友B:
    转换完需要修改一下封装,会丢失钢网层和阻焊层,还有丝印位号,这些改过来之后,基本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转换完需要修改一下封装,会丢失钢网层和阻焊层,还有丝印位号,这些改过来之后,基本就没问题了

对头 之前帮忙改过一个 这些都封装都要重新编辑修改一下的

网友:
    我转过,问题多多,最好用什么软件画的,就用什么软件进行编辑比较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些封装的焊盘也有重新编辑修改才行

    而且默认的焊盘都是pad1-无数累加形式

最新补丁062以后,可以直接把AD文件导入进Allegro,解决了PAD累加和钢网层和裸金层同尺寸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新补丁062以后,可以直接把AD文件导入进Allegro,解决了PAD累加和钢网层和裸金层同尺寸问题。

实际的效果如何?对ad的版本有限制吗

网友:
    需要安装高版本的AD,如AD14,然后转换为ascii.PcbDoc格式,才能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