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露铜的作用有哪些?

楼主(2016-06-04):
RT,有些PCB板板边需要露铜,开窗Soldermask,这样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A:
    焊盘都要开的,不开没法焊接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焊盘都要开的,不开没法焊接....

    焊盘是要开窗, ,但是有的板子边缘要开窗,是哪些作用啊?

网友:
    是不跟外壳连接的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焊盘是要开窗,,但是有的板子边缘要开窗,是哪些作用啊?

不好意思,没看到板边的边,,哈哈
    一般开阻焊无非就是 散热,连接,焊接(防护罩等),至于说esd什么的,也很难说..
    你截图这个不太好猜,估计是要跟其他东西连接吧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好意思,没看到板边的边,,哈哈
    一般开阻焊无非就是 散热,连接,焊接(防护罩等),至于说esd什么的,也很难 ...

    虽然不是很懂,但还是要谢谢了

网友:
    开窗的目的就是安装在机箱的话让板子边上和机壳良好接触,可以达到散热和屏蔽的作用

网友:
    达到散热和屏蔽的作用

网友:
    你去看看那块铜皮有网络吗,如果是gnd就是屏蔽的啦!如果是dummy我估计就是上面测试阻抗用的?我也不知道啦啊哈哈!

网友B(2020-03-03):
    主要释放静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主要释放静电

    赞同这样的说法

网友(2020-04-28):
    一般有这种特殊需求肯定是客户提出来的, 换做我就会顺水推舟的问一下客户这是起什么作用的,只有他那里的才是正解,而且大部分客户都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追问,如果长期和做,他会觉得你懂了以后,在往后的设计中也会触类旁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