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方案推荐

楼主(2016-06-04):
输入电压12V~32V,输出12V 3A,关键这个12V输入 12V输出不知道怎么做了,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实现方案推荐下,谢谢~

网友A:
那就看你电压输入了,对尺寸要求了,没什么的话 就电源模块

网友B:
有种电源模块可以自动升降压输出的,不过很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看你电压输入了,对尺寸要求了,没什么的话 就电源模块

这个得集成到一个单板上的,有可行的电源芯片推荐下吗, 以前的做法是先降压再升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种电源模块可以自动升降压输出的,不过很贵

电源模块不是很合适, 我们是坐在一块单板上的, 以前用升降压芯片做的,成本太高了, 后来又改成先降压再升压,只是觉得还不是最佳方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得集成到一个单板上的,有可行的电源芯片推荐下吗, 以前的做法是先降压再升压

MC34063

网友C:
找压降小的DC-DC,  12V进12V出时让直通

网友D:
如果要单芯片实现的话,只能用BUCK—boost芯片吧!

楼主(2016-07-06):
引用 网友C:
找压降小的DC-DC,  12V进12V出时让直通

嗯,最后就这么办的,使用0.3V压降的DC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要单芯片实现的话,只能用BUCK—boost芯片吧!

嗯,最好没这么做,BUCK-BOOST 成本太高了,最后牺牲了下性能,使用低压降DC/DC实现

网友:
买个可调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