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C语言程序设计技巧-----参数传递

楼主(2016-06-04):
为了使用单独编译的C语言程序和汇编程序能够互相调用,定义了统一的函数过程调用标准ATPCS。ATPCS定义了寄存器组中的{R0~R3}作为参数传递和结果返回寄存器。如果参数数目超过4个,则使用堆栈进行传递。由于内部寄存器的访问速度远远大于存储器,所以要尽量使参数传递在寄存器里面进行,即应尽量把函数的参数控制在4个以下。
示例 汇编函数调用的参数传递。
从C语言中直接调用汇编语言函数
extern void strcopy(char *d,const char *s);
int main(void){
const       char src="Source";
char dest[10];
...
strcopy(dest,src);
...
}
AREA     StrCopy,CODE,READONLY
EXPORT strcopy
strcopy
LDRB     R2,[R1],#1
STRB      R2,[R0],#1
CMP              R2,#0
BNE              strcopy
MOV             PC,LR
END
这个例子中的函数strcopy用汇编来实现,根据ATPCS的定义,函数参数从左到右由寄存器进行传递,所以在汇编中直接由R0和R1进行引用。这样,在C语言和汇编语言之间进行调用就容易实现了。

网友:
谢谢O(∩_∩)O哈哈~谢谢O(∩_∩)O哈哈~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