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在allegro选择器件,在capture高亮

楼主(2016-06-04):
已知的是打开capture的intenal communication可以实现在原理图选中器件,在allegro高亮,反过来改如何?

网友A:
    首先你要讲pcb与原理图关联起来,在PCB点高亮命令,就会在原理图中将此器件瞬间找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首先你要讲pcb与原理图关联起来,在PCB点高亮命令,就会在原理图中将此器件瞬间找到

但是pcb里面取消高亮 会同时取消掉网络配色此问题有解决对策没有

网友A:
    为什么要取消呢,你查看完了就好了啊?你的目的是什么?不就是想知道这个器件在原理图的那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为什么要取消呢,你查看完了就好了啊?你的目的是什么?不就是想知道这个器件在原理图的那里吗?

    不然高亮的颜色跟你配色是不一致的

网友A:
   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您这种烦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但是pcb里面取消高亮 会同时取消掉网络配色此问题有解决对策没有

取消高亮时,右边option选项有个retain color of nets 勾上也不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您这种烦恼

      这个功能不会用不到吧

网友:
    用到呢,就是在布局或者布线的时候要看下某一个器件是什么器件的时候,会在PCB中点击高亮命令,完了去原理图中去看此器件就完了,很方便的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取消高亮时,右边option选项有个retain color of nets 勾上也不行吗

你网络没有预先配色吧?如果配色的话就存在这个问题

你自己试试看

网友:
    取消高亮不能框选,否则之前给网络分配的颜色会全部丢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讲pcb与原理图关联起来,在PCB点高亮命令,就会在原理图中将此器件瞬间找到

    怎么把pcb和原理图关联起来

网友:
    反过来应该是一样的吧

网友:
    不清楚 哪位比较了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