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811芯片发烫,各位帮忙指点下

楼主(2016-06-05):
如图电路,上电运行时烫手,各位指点下,感激。

楼主:
图片看不清的可以下载附件,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这个视频运放 静态电流这么大? 能不发烫?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。

网友B:
看芯片的dasheet,D9的同相短没有直流通路,不是要一个电阻到地的么?用示波器挂一下波形~

网友C:
可以用外用表测一下AD811的电压,看看芯片手册中内阻多大,就能看看你的电流是否过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外用表测一下AD811的电压,看看芯片手册中内阻多大,就能看看你的电流是否过大

电压是正负12V供电的,怎么算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芯片的dasheet,D9的同相短没有直流通路,不是要一个电阻到地的么?用示波器挂一下波形~

确实,你这个问题提的是对的,但是之前同事也是这么设计的,后来上电效果不好,改成了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视频运放 静态电流这么大? 能不发烫?

谢谢哥们,你查的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