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指教

楼主(2016-06-05):
总感觉自己layout有问题,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,附上layout图,请大侠指教。

285.24 K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37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球形監視器???^_^

楼主:
行车记录仪

网友:
  • CON1 剛出來的 USB D+/D- 的走線沒有對稱。
  • USB D+/D- 走線後半段到內層(Layer 3)去了,差分線由 Strip Line 變成 Micro Strip Line,可能造成阻抗不匹配。

网友A:
不過如果 D+/D- 只是用來偵測車充的 D+/D- 有沒有短路的話,那麼 D+/D- 走線就沒有什麼大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過如果 D+/D- 只是用來偵測車充的 D+/D- 有沒有短路的話,那麼 D+/D- 走線就沒有什麼大礙。

谢谢版主。
因为我做的几款批量的产品,在长时间老化中大约有3%左右的不良(现象是关机或死机,但重启后正常),因为这些不良总找不出什么原因,于是我怀疑是不是layout的问题

网友B:
楼主,你这人感觉好奇怪。你说问题要清楚大撒。你都不说是什么软件,这不浪费别人的资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这人感觉好奇怪。你说问题要清楚大撒。你都不说是什么软件,这不浪费别人的资源吗?

PADS

网友C:
看了你的PCB,感觉像电源这块有问题,你可以在这块多下点功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了你的PCB,感觉像电源这块有问题,你可以在这块多下点功.

谢谢指点,电源的走线,请给我一点意见,请说详细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