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层走信号线,信号线周围还需要包地吗?

楼主(2016-06-06):
也就是电源层一部分做电源分割,有信号线的一部分铺地。合理吗?2 z3 {) P6 q1 E- i

网友:
多高频率的线?超过GHz仿真试试?

网友:
可以不用做铺地处理,其实电源也可以作为信号的参考回路

网友(2016-08-14):
    如果信号线离电源远,可以不包地。不然的话还是包地为好!

网友:
    有条件就保底吧,空间不足,就尽量加大一些间距

网友(2016-12-02):
    有条件就包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