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_OUT走线打孔走内层好还是走外层好?如图

楼主(2016-06-06):
黄框里的线是打孔走内层,这样屏蔽罩全封闭;还是屏蔽罩开个口,RF线走外层。

网友:
走表层比较好,不过你这个布局还得优化下,有点绕

网友:
表层,还是表层

网友(2016-07-13):
    当然走表层好了,RF走线也太细了吧,而且最好走成直线

网友:
这个要统筹考虑,走表层对信号本身是有好处的,衰减小,速度快。但是建议增加屏蔽罩,因为辐射情况较严重。走内层需要打孔,会带来一定的容性效应,造成一定衰减,信号上升沿变缓,但是内层的屏蔽相对要好。如果项目很重要,速率特别高,建议仿真,因为任何的理论只能定性,无法定量。

网友:
    走表层信号质量是最好的,但在实际设计时要根据需要考虑走内层还是表层。

网友(2016-08-15):
    表层,不用打过孔,高频最禁忌的就是传输线打过孔吧

网友:
RF信号,尽量不走过孔,建议表层,走线确实不怎么好

网友:
    这个布局优化下,走表层。屏蔽罩开口弄小点

网友(2016-10-20):
能表层就表层,不能再内层。

表层是微带线,比较好控制。

内层有过孔,带状线,情况复杂。

两种都有人做,都有做得好的。

网友:
要看全局图,一般走表层,节约两个过孔带来的阻抗不连续等问题,看样子,你板子要求不太高。

网友:
    表层,布局需要优化,走线最好走弧线,还有最好线加粗隔层参考,有利于减小寄生

网友(2018-09-14):
    屏蔽罩开小口,没问题。

网友(2021-08-16):
    走表层应该会好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