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如何在关闭form前给出提示?

楼主(2016-06-06):
    怎么才能在关闭form前,给出确定关闭之类的提示?关闭按键是指form右上角的那个红色x,不是自己定义的exit按键,非常感谢!

楼主:
    版主,这个问题能解决吗?@deargds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版主,这个问题能解决吗?@deargds非常感谢!

    axlUIYesN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xlUIYesNo

    我知道用这个,但是这句话加在哪里才是关键。谢谢!

楼主:
    求各位大神帮助解决,非常感谢!

网友B:
    在回调函数中处理 form->curField 为 close 时的事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回调函数中处理 form->curField 为 close 时的事件

    close事件怎么表示?
    有写了如下一个函数,好像没有效果,能帮忙看一下么?非常感谢!
    defun( check ( fw )
          case( fw->curField
              ("EXIT"         ;skill load("hw3.il")
               axlShell("done")
               sug = axlUIYesNo( "\310\267\266\250\322\252\315\313\263\366\243\277");  询问是否退出
              if( sug==t  then
              axlFormClose(fw)
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);end EXIT

         ("close"
          sug = axlUIYesNo( "\310\267\266\250\322\252\315\313\263\366\243\277");  询问是否退出
          )
      );end case
    EXIT按键可以正常提示退出,但是界面上的红色X还是直接退出并没有任何提示,非常感谢!

楼主:
   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,非常感谢!

网友B:
    EXIT这个field改名成close再试试,但是应该没有办法实现LZ的逻辑,右上角红叉关闭,出提示框点否的话一样会关闭的,如果有此类需求可以把右上红叉禁用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EXIT这个field改名成close再试试,但是应该没有办法实现LZ的逻辑,右上角红叉关闭,出提示框点否的话一样会关 ...

    好吧,还是非常感谢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