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win10安装cadence问题

楼主(2016-06-06):
cadence在win10下安装后打开allegro 显示   应用程序无法启动,应为应用程序并行配置不正确!   跪求解决办法!!

网友A:
    C软件最好在XP的系统下进行安装,WIN系统只可以安装16.5以上的版本,并且还有问题,你在win10系统下就可想而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软件最好在XP的系统下进行安装,WIN系统只可以安装16.5以上的版本,并且还有问题,你在win10系统下就可想 ...

window8都没有问题啊

楼主:
    还出现这个问题安装的时候

网友:
    我一直在xp系统下操作的,没有遇到这些问题

网友:
    我Win10 安裝使用都沒有問題

网友:
    看看系统是不是没有安装VC+2005运行库

网友:
    可以看看吴川斌老师的博客,完美运行

网友:
    还是win7好吧

网友:
    我装的吴川斌博客的版本,可以一键安装,完全可以用,你可以去搜下

网友(2018-02-08):
    不行就安装个free viewer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