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是怎样识别电源适配器是1A还是2A。

楼主(2016-06-07):
问题如题

网友:
    饿,这个问题好难得节奏啊

网友:
    看说明呀,万一不行奇偶直接上手

楼主:
    百度搜索不到,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下。

网友A:
    充电器上是有标明5V/1A或5V/2A的,如果你的充电器是5V/1A的,你接一个小于5R的假负载,量一下输出的电压应该就没有5v了,手机充电就是根据这个电压来判断的,手机在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不会很大,300多毫安左右,一分多钟后就会跳到大电流充电,当大电流充电时,输出还能够维持在5v以上,就会继续,否则就退出,你可以做个试验,用5V/2A的充电器配很差的线,一样的也不会有很大电流充电的。

楼主:
    那当手机拉大电流时,电压跌落到多少以下说明电源适配器过流啦。比如说5V/1A的,拉1.1A的电流电压小于多少,手机就判断为不是5V2A的适配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上是有标明5V/1A或5V/2A的,如果你的充电器是5V/1A的,你接一个小于5R的假负载,量一下输出的电压应 ...

那当手机拉大电流时,电压跌落到多少以下说明电源适配器过流啦。比如说5V/1A的,拉1.1A的电流电压小于多少,手机就判断为不是5V2A的适配器。

网友:
    看下BC1.2的规范吧,上面对充电器类型判断写的很详细。

网友(2016-07-22):
    插入充电器时,充电IC会做功率检测,检测到充电器最大能输出多少电流后,会配置小于最大值输出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