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TTL转485问题

楼主(2016-06-07):
如附件原理图所示,当我用485芯片的时候,可以在CON3端接收到单片机发的数据,在CON1端接收不到单片机发的数据,去掉485芯片后却可以在CON1端接收到单片机发的数据,这是什么原因啊,费解.

网友A:
兩個 UART-RX 接一起,MCU 要聽誰的?

只接一個 UART-RX 試試看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兩個 UART-RX 接一起,MCU 要聽誰的?

只接一個 UART-RX 試試看吧!

CON1端口引出来是用来做测试用的,如果单片机发送数据,两个端口应该都能接受到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ON1端口引出来是用来做测试用的,如果单片机发送数据,两个端口应该都能接受到吧

但兩個 UART-RX 都有訊號的話,怕對 MCU 有干擾。

SP3485 /RE = 1, DE = 0 時,RO = Hi-Z。

想在 CON1 收到 MCU 的 UART-TX 訊號,試著把 RS485SE = 1 拉高,關掉 RS-485 的接收看看;或是 CON1 的 UART-RX 不接任何東西試試看。

若仍有問題,那芯片驅動能力的嫌疑就變大了!

网友:
我在思索这个和软件,还有这几个信号到底是怎么控制?

网友:
可以试试将UART_TX增加上拉试试

网友:
去掉120R, RS485A加上拉电阻,RS485B加下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