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skill交换叠层和Constraint?

楼主(2016-06-07):
PCB设计过程中有时会需要交换叠层和CM约束管理器的设置, 如何通过skill快速交换叠层的layout以及CM的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~~~~~~~~~~~

谢啥

网友B:
感觉是大工程,写个程序就可以快速交换了,但是写程序应该没法快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是大工程,写个程序就可以快速交换了,但是写程序应该没法快速

多谢,能不能指点一下从哪开始,或者基本思路

网友B:
从padstack开始  先看设计中有没有用到盲埋孔,盲埋孔对交换的层面是否产生影响,如果产生影响如何改孔,然后在物理层面组group交换两个层的item,交换成功后开始调研哪些CM的规则是基于层设定的,将这些属性记录并交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padstack开始  先看设计中有没有用到盲埋孔,盲埋孔对交换的层面是否产生影响,如果产生影响如何改孔,然后 ...

谢谢版主!

楼主:
不考虑特殊情况,只交换叠层的线如何实现

网友:
我感觉可以类似于subdrawing的方法实现,把你需要交换的信息export进来,然后读文件,导到层信息的,就替换到你需要的层上;将2个层信息的都改好了,在import进去。我觉得你可以用script试下,比较好操作。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方法。好用,给我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