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xlDBCreatePath 报错,求解

楼主(2016-06-07):
via_a为一个via对象,via_b为另一个via对象,w为线宽
path = axlPathStart((list car(via_a->xy): cadr(via_a->xy)) w)
     axlPathLine(path w (list car(via_b->xy): cadr(via_b->xy)))
     axlUIWPrint(nil "----@@----%s" path)
    axlDBCreatePath(path)
创建 path的时候报错:W- *WARNING* (axlDBCreatePath): Not a floating point number! - (4937.795 5978.425)

楼主:
path输出出来看到是正常的

网友A:
axlPathLine(path w (list car(via_b->xy): cadr(via_b->xy)))
多了一层lis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xlPathLine(path w (list car(via_b->xy): cadr(via_b->xy)))
多了一层list

多谢 版主解惑。这样创建出来的path是不是有问题,
怎么调用axlDBCreatePath(path)这个函数的时候,返回的值里有一个nil?
((dbid:299887272) nil)

网友:
Value Returned

l_result
List:
(car) list of dbids of all path figures created or modified
(cadr) t if DRCs are created. nil if DRCs are not created.
nil
Nothing was create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