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里面执行任何操作都提示如下错误

楼主(2016-06-07):
orcad里面执行任何操作都提示如下错误

楼主:
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

楼主:
我生产网表和执行ECR都是提示

楼主:
也不能重新编排位号

网友A:
直接YES就好,这只是个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YES就好,这只是个提示

YES没用啊,不能生成网表,也没得任何提示

网友A:
你那是另外的问题,与这个提示无关,看看lo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是另外的问题,与这个提示无关,看看log

再哪看log,没找到。难道是系统问题,自从重装了系统cadence就没正常过,前两天又重装了系统,是装的专业版的,软件还是不对

网友A:
打开log sessions窗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log sessions窗口

是打开的,没有任何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log sessions窗口

要是有提示也好啊,可以根据提示去检查,关键是没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