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问题,打开后报错 急!!

楼主(2016-06-07):
如上图所示,新的电脑,像之前一样刚安装好的软件,然后打开后提示如上,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,在此谢谢了!

网友A:
    你是打开一个文件么?是不是那个文件有问题,换个文件试试..

网友B:
    把你路径下那个。SVA文件删了在打开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是打开一个文件么?是不是那个文件有问题,换个文件试试..

    不是打开文件,新安装的软件工具,然后打开”PCB Editor“图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打开文件,新安装的软件工具,然后打开”PCB Editor“图标。

    你试试3楼说的,如果找不到文件,,就找个别的文件打开一下试试..

这个问题一般是和文件有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你路径下那个。SVA文件删了在打开看看

    新买的电脑,新装的软件,什么东西都没有,就是打开PCB Editor时提示这个,另外orCAD Capture 也打不开。

网友B:
    一般这个问题就是有。SVA文件,既然是新电脑,那估计是安装的过程中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这个问题就是有。SVA文件,既然是新电脑,那估计是安装的过程中出问题了

谢谢答复。
       后来重新换了个系统,同样的安装方法,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    系统问题,acdence最好在XP系统下是最好的

网友:
    把.sav文件打开后先跑一下DB doctor,完成后再把.sav改成.brd。试试,有可能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