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大大,帮忙分析此处的接法

楼主(2016-06-07):
版主大大,此处的SNSP为何接电池的负极。规格书管脚描述如下。此处电池的负极为何相对GND来说为正呢?如果要接18650的电池此处如何接才好?

网友A:
就是這樣接,電池的負極透過 0.02 歐姆接到系統(PCBA)的地。

電池負極透過小電阻接到地,是用來量測電池充放電電流,以做為充電控制及電池計量(Gas Gauge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這樣接,電池的負極透過 0.02 歐姆接到系統(PCBA)的地。

電池負極透過小電阻接到地,是用來量測電 ...

刚才打错了,不好意思

你對!^_^

网友:
那个20毫欧的电阻,是采样电阻,来检测流过电池的电流。基于这个可以做库仑计等

网友:
由於電流的關係:

  • 電池充電時
VSNSP - VSNSN > 0
  • 電池放電時
VSNSP - VSNSN < 0

所謂 SNSP(Sense Current Positive Pin)和 SNSN(Sense Current Negative Pin),是看對電池充放電電流方向的定義。

网友:
电流流过检测电阻产生电压,芯片感知电压差计算出电流大小,所以根据电流的方向连接SSP/N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這樣接,電池的負極透過 0.02 歐姆接到系統(PCBA)的地。

電池負極透過小電阻接到地,是用來量測電 ...

狗大啥都懂,可以抱大腿吗

兄台此言差矣!不懂的人才能當高官、坐大位。>_<|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