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设置F/P类型DRC是否出现?

楼主(2016-06-07):
PCB中产生F/P的DRC,约束名为:Via at SMD fit,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DRC?在哪里设置这种DRC是否出现呢?请大家不吝赐教,感谢。

网友A:
    那个是你的孔打在了焊盘上,允许DRC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那个是你的孔打在了焊盘上,允许DRC的

应该不是,有的器件,盲孔打在PAD上就没有。FIT,应该是说via超过pad边缘,不fit pad吧?知道这个DRC没关系,但是想知道能不能关掉。

网友B:
    恩设置一下就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,有的器件,盲孔打在PAD上就没有。FIT,应该是说via超过pad边缘,不fit pad吧?知道这个DRC没关 ...

可以关掉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恩设置一下就好了

这种DRC怎样设置不产生?本人用这个软件不久,还不熟悉,请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关掉的,

这种DRC怎样设置不产生?本人用这个软件不久,还不熟悉,请指教

网友A:
    SETUP    constraints   MODES   SMD  Pin  Modes   中选择off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ETUP    constraints   MODES   SMD  Pin  Modes   中选择off即可

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好了吗???

    好啦。学习candence不久,有很多小功能找不到

网友:
    OK,大家一起学习